两个月时间在日本,随身wifi和买电话卡哪比较合适?

楼主(2018-05-11):
两个月时间在日本,随身wifi和买电话卡哪比较合适?

网友:
想知道『在日本上网用什么』?今天就给你来个最全扫盲!

有没有一种感觉,拿起手机看朋友圈,一边刷,一边开始内心os:
“咦,她怎么又跑霓虹看樱花了,她不是上星期才去过泰国吗,她个BITCH.......
哎嘿,最近有在Fresh看到和菓子的推荐,还得她给我带,所以……
还是给她点个赞吧。”
然后你开始懊恼之前的旅行,因为网络不尽如人意,等传上小视频还有美照的时候,花儿都谢了。
所以,国外上网和通讯的问题,真的很重要!!!

为了深入了解自己的上网需求,先跟着老司机做六道选择题吧~

1.假设你在日本旅游,你是选择深度游还是团队游?
A:深度游→2
B:团队游→3
2.身为深度游的你,出去10几天,会不会想家?
A:会→3
B:不会→4
3.走到富士山脚下,想拍下照片分享到朋友圈吗?
A:会→4
B:不会→5
4.东京有一家很出名胡寿司店,需要提前预定,你会提前预定吗?
A:会→5
B:不会→6
5.在旅行的过程中,你习惯带小包还是大包出去?
A:小包→A
B:大包→6
6.喜欢和当地人交朋友吗?
A:喜欢→A
B:不喜欢→B
A(首选电话卡)
根据你的测试分析,首选是电话卡。
你有一颗爱交朋友的心,无论你是否是深度游还是团队游,爱不爱发朋友圈,有个当地的电话号码,不仅能能随时联系到家人朋友,打电话报平安,还能在当地预约预定餐厅,预定酒店。
另外,你平常习惯带小包出门,装WIFI会占许多位置,而且5个小时左右就没电了,还得多拿充电器和线。
综上电话卡是你出行的必备。

B(首选wifi)
根据你的测试分析,首选是WIFI。
你是一个非常独立,在旅行中更倾向用心和眼睛去感受美丽的风景和食物,而且在旅行过程中,你习惯背大包包出去,这样就有空间放下WIFI和充电器。
而且WiFi的流量更多,有效期限完全看自己用几天,不用担心在霓虹买了8天卡不够10天玩,只玩10天却只能买15天卡。

综上,你需要租个WIFI,好好享受旅途~

友情提示:
日本的手机SIM卡一般是针对长期用户售出的,目前没有适合旅客的类型,建议开通国际漫游。赴日游的话,你能买到的都是纯上网卡,不包含话费,不能拨打电话。
另外,日本的手机网络不支持GSM制式,一部分中国移动的手机在日本无法使用,可以选择暂时和朋友交换手机或者租手机(在日本很方便也很便宜)。

那么选择上网卡的话,用哪家移动运营商的卡,用什么套餐合适呢?

达摩卡(短期游墙裂推荐的纯上网卡)

达摩卡是国内私人开发的赴日短期上网卡,有7天-30天不同时长和流量的卡,其中短期的使用价格非常便宜(比如我在嗖嗖游全球电话wifi任你搜上有看到,8天卡才62元)。

套餐详情:8天无限制上网(前2G流量是4G网速,后面是无限制流量是2G网速),但是无话费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充值。

使用方式:需要激活

iPhone用户请使用Safari 浏览器登录http://Umobile.jp/i6,安装APN程序。
Android用户请按如下步骤才做:设置--->无线网络--->移动网络设置--->接入点名称--->Menu-->添加新的APN APN:http://umobile.jp 用户名:umobile@umobile.jp 密码:umobile 认证类型:CHAP或PAP PDP 类型:IP,设定完后关机重启。

需要更久天数的可以在淘宝或者嗖嗖游等平台上详询客服。

B-mobile(适合要待半个月以上的游客)

B-mobile卡是日本公司推出的上网卡,使用docomo(日本三大移动运营商之一)的网络。
一般而言需要通过日本网站预定,安装时需要靠日本的电话号码激活。
B-mobile卡类型很多,一般预付类的。

使用有效期为14天或30天,流量为1G至3G,也有不限流量的,价格在3500日元左右。
这里我为什么要说日元呢,因为用中国的信用卡付款的话一般要用美金结算,你还款的时候是按RMB换美刀再换日元的,价格要贵一些。

选择WiFi的话,主要考虑的就是信号价格了。

由于日本无线网络覆盖非常棒,除了深山老林,信号的问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还是推荐在比较靠谱的淘宝店或者其他平台租,这个嗖嗖游上也有……)。
价格各个店铺不太一样,大概从10来块到30块都有,价格高低不代表品质好坏,还是建议在信用较高的店铺或旅游平台上租。

另外,租WiFi是需要押金的,一般是500块软妹币。

想知道更多出境游信息?那就戳下方二维码,关注搜搜游咯~
http://weixin.qq.com/r/XjtJUcTE3JmjrYAy925M (二维码自动识别)

网友:
作为一名目前持短期观光签证在日本呆90天的人,我不建议买电话卡。Pocket Wifi更好一些,我现在就在用。

电话卡你说的是公共电话卡还是手机sim卡?公共电话不是哪儿都有的,而且这东西有没有卡我也不知道。

在日本办手机几乎都要你出示在留カード。这个在留卡是对在日本时间超过90天的人发放的,而短期观光签证是没有在留卡的。几乎所有的手机plan都要这个证件,prepaid也不例外。Softbank貌似只有一个prepaid plan不用在留卡,但是首先你需要买一台手机,几万日元,然后每月还要有几千日元的话费,非常贵不划算,而且3G或者4G网还要算时间单独付钱,想想就可怕。

Pocket Wifi对于不经常打电话发短信的人来说非常好使(现在都用微信了谁还打电话发短信。。)个头不大,充一次电能撑10个小时左右。随手揣包里,手机电脑就都有网使。我用的是Pururu这家公司的Pocket Wifi,一天400日元3G无流量限制,如果你需要4G网的话他们还有另外一款,一天1000日元吧,如果我没有记错。不过400日元这个也够用了,我微信和家里视频,上个Youtube看个视频基本没障碍,优酷B站什么的有点卡。机器钱来回运费全都算上90天不到4万日元,你如果呆两个月的话应该也就3万出头,相比办手机还是挺划算的。而且一般日本的Pocket Wifi租赁公司都可以在机场pick up,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国内提前一周左右下好订单,然后飞到成田或者羽田机场,直接在航站楼里他们的柜台取机器,当天就可以用。手机的话你还得出去之后自己找地方。日本的免费wifi普及率低到令人发指,出了机场下了机场快轨基本就是人间蒸发状态(对,我当时就是这样,泪奔)。

避免打广告嫌疑我就不贴地址了。最后上张图:

祝题主在日本玩得开心!

网友:
我这次在日本呆68天,买的sim卡,30天的4G的有2G流量,在淘宝上买的,120块左右,买了2张。我同事在淘宝上租的随身wifi,1天5.99,在机场取,回国的时候在机场还。不过这个价格好像是分淡季和旺季的,5.99貌似是比较便宜的价格。
之所以选择sim卡,1个是价格方面有些优势,2G的流量也足够我用了,回到住的地方就有无线,上班的时候也不可能一直刷手机,本人会日语,出去玩也不怕走丢,最多地图导航下。
不过,如果有时候需要用国内的手机卡接收个验证码什么的,就需要再备1个手机,这样方便一些。而pocket wifi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各取所需,看自己需要吧。

以上。

网友:
随身wifi比流量卡便宜,直接在国内租便宜的7块钱一天,一个月也只要210,什么无限流量卡就是扯淡,看视频的话决对会被限速。那速度是真的难受。而且你两个月总不能不用电脑吧。除非像有个答案一样住所有网可以用,那确实不需要随身的。
另外千万不要到了日本办,本地的电话卡,wifi都是1年起的契约,违约金吓死你。就算是机场按天的也比国内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