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hdml or DP接口不显示开机自检画面,进入windows后正常显示。怎么解决?

楼主(2018-05-11):
hdml or DP接口不显示开机自检画面,进入windows后正常显示。怎么解决?
Windows

网友:
我也遇到这情况了,dell显示器,用DP线出现的。以前老dell用dvi则没问题。经过测试,dp线在集显接口显示正常,应该可以断定有两种可能,1、是显卡dp接口有问题;2,显卡dp接口与显示器dp接口不兼容。顺便说一下,我的显卡是索泰gtx460毁灭者

网友A:
其实DP线对于很多主板来说有个2次辨识的过程 主板无法辨认就进入系统然后系统中驱动较完善就辨认出能用了 这个问题跟显卡没关系而是跟主板有关系主板越新就问题越少 同时适当的对bios进行设置也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 显示器都是为了供应电脑来使用的 厂方也是做过测试的 一般都是有办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