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以内求组装一台游戏主机,主要玩吃鸡联盟,不要求大储存固态硬盘就好?

楼主(2018-05-11):
5000以内求组装一台游戏主机,主要玩吃鸡联盟,不要求大储存固态硬盘就好?

网友:
CPU:Intel I3-8100(散)/LGA1151/3.6GHz……659
散热器:北极熊飓风I /侧吹4热管……69
主板:华擎B150M-DVS……369
内存:威刚DDR4 8G/2400……569
SSD:金士顿A400 120G……299
硬盘:希捷新酷鱼1TB 联强盒装……299
电源:酷冷至尊雷霆II代 450W……249
机箱:Tt启航者S3……129
风扇:ICE F15蓝光……20
总价:2660左右
分析

上面的配置没显卡,再去掉机械硬盘的话,大约是2700元左右的预算,JD上最便宜的GTX1066显卡好像是2599左右,安上后,可以高效吃鸡,至于LOL对显卡要求很低忽略之
因为目前显卡市场不稳定,价格与货源什么的,所以没写显卡你自己去取
CPU方面四核I3-8100对吃鸡没瓶颈,再在此配置上更换主板与CPU为I5-8400的话,成本提高1000左右,六核I5-8400直播游戏时有必要性,不然自己玩配I3-8100就行,配了I5-8400平台,显卡就只能配GTX1050了中低效是OK的……

网友:
小姐姐都在线化了。
要什么硬盘,固态足矣。

那么联盟是高频游戏,吃鸡又是吃卡游戏。
所以5000预算 我们要想办法挤出1999元买1066

剩下3000嘛

370元的240g固态。
480元的德乐内存
机箱119元
电源199元首席玩家

合计3167
还有接近1900元

不用考虑直接怼8400套装

这套配置保证吃鸡,打撸,刷毛片毫无压力。

网友:
没玩过吃鸡联盟Σ(д;)  交锋联盟就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