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Y471A 双故障修亮 最后客户还不修

楼主(2018-05-11):
                                                                                                    今天接了台Y471A   板号:LA-6884P                                   到手电流0.02不触发   看电流3V5V应该是出来了
                                   拆开C壳上盖 划开关脚还是不触发
                                   裸板拆开,接开关还是不触发,发现板子被动过EC 南桥 BIOS 上家估计是三板斧

                                                                                                    不知道大家能看清EC被焊过不 发亮的。
                                   开始查条件,我喜欢反推先查的PWRBTN这个信号在EC117脚 测量是3.3没跳变

                                  既然此信号没跳变先查下开关信号有没跳变 查开关信号ON/OFFBTN#电压只有0.6V那就看是被拉低还是上拉过不来吧

                                          追查一下开关接口来到这里,打ON/OFF#电压也只有1V而已。
                                          此时想确定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就在附近找了个3.3V(D59的3脚)短接一下 按下开关电流刷刷刷上去了
                        本想着中间接个电阻防止按开关有被拉低导致那边的电路出问题,但是短接没问题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就直连了(这里没拍图)。
                         直连好后再按开关,咦?还是不触发?ON/OFF#和ON/OFFBTN#一样是3.3V啊? 看来还是要查EC条件
                         第一个查的条件ACIN就找到问题了,EC127脚电压2.6V

                                                                             我修机器是比较懒不想找信号的供电点,又随便找了个3.3V直接飞条线进了EC此时3.3V

                                                                    按一万次都能触发抓内存已经有读取数据了,放一边报价客户同意,结果 你奶奶个熊说不修
                         我就再修电路价格多加50而已,二修机啊?兄嘚?哎?这维修行业还让不让活了
                         兄嘚们多加加分可怜可怜娃儿吧

头像被屏蔽

网友:
楼主你不会直接报价啊,报完再修机。。。不像以前了

网友:
不修了  确实很伤心  反正也是坏的

网友:
悲催哦 。老弟哦     。。 修好 不休 你有什么办法

网友:
兄die ,为啥不先报价,哈哈,没有特殊情况都是先报价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二修Y471A LA-6884P雙故障維修燈最後客戶仍未修復

网友(点评):
专业灌水啊,发的评论都一模一样

网友:
不触发     开关信号偏低       ACIN偏低     (强拉ACIN会导致拔掉电源系统还是显示电源已接通哟)

网友:
正常,机器有些老了,高了肯定不修

网友:
现在人对电脑依赖度不高    价格贵了都不修了    不比以前了

网友:
二修Y471A LA-6884P故障維修,感謝您分享.
楼主你不会直接报价啊,报完再修机

网友:
一般我都报个大致价格,客户能接受我才修,这样修好客户又说不修很打击自己信心的。

网友:
直接搞报废······叫他下次直接换板子···

网友:
对散客一般先报价在维修,尤其是2修机器

网友:
先报价,后修机,这是正确的服务流程,呵呵…………

网友:
维修是没有前途的了。。。好多都放弃了。。

网友:
放烟花会不会   来一炮  该出手时就出手

网友:
哈哈哈   总有这么点破事儿的。。。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很正常的 我都是先修好在报价   我经常都遇到这样的事,我也无所谓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