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无法安装显卡驱动该怎样解决?

楼主(2018-05-11):
win10无法安装显卡驱动该怎样解决?

网友:
我也是显卡驱动安装时出现错误导致安装失败,win10自带的浏览器输入登陆账号跟密码后登陆无效果,而且自带的虚拟机一开全屏,隔十多秒就会弹出个方框,怪烦人的,我想这应该是win10系统的bug吧,那些网友回答问题也挺烦人的,明明问题已经说驱动安装失败了,还一直跟你讲怎么通过一些途径去安装驱动,弄得好像别人不会似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解决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原因却没一个网友回答的了。

网友:
显卡驱动官网一般有,浏览器应该是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