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相对于普通机械硬盘好在哪里?

楼主(2018-05-11):
固态硬盘相对于普通机械硬盘好在哪里?
固态硬盘

网友:
固态硬盘的随机访问速度和内存是一个数量级的
机械硬盘和磁带机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有三点优点:1.读写速度快2.体积小3.非机械设计,很大程度上减轻机械震动对硬盘的影响,无噪音

网友:
它能让电脑跟上我思考的速度

网友A:
用了固态硬盘后,你的电脑就只有散热风扇的声音了

网友:
快,这个快,说数据真没什么用,自己亲自体验才知有多爽,记得当时那笔记本从买回来全新时就是慢的,破硬盘做点什么操作都要卡半天,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换个固态硬盘后,感觉像是换了新电脑,流畅得不行。
然后是没声音,电脑开机关机再不用听那声咔咔咔。
其他的体积小,耐震,发热小之类的优点,日常使用你也感受不到,也就没什么太大特别。

网友:
刚拆了光驱换SSD
一句话说
换之前想换电脑
换之后觉得电脑还挺好用的~

网友B:
IOPS (Input/Output Operations Per Second)即每秒进行读写(I/O)操作的次数比机械硬盘高1个数量级,无机械结构-抗震动无噪音,功耗低,读写快,应该是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