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电磁波能容纳的信息量是由频率决定了的,那么为什么下载速度和wifi信号强度有关系?

楼主(2018-05-11):
既然电磁波能容纳的信息量是由频率决定了的,那么为什么下载速度和wifi信号强度有关系?

网友:
通俗而粗糙的表述是:电磁环境一定的情况下,信号强则信噪比高,信噪比高则误码率低,误码率低则有效传输速率高,有效传输速率高则下载速度快。

更精密的表述就是香农定理。

网友:
信道容量跟噪声有关。假设发出的信号为X其概率分布为p(x)而接受到的信号为Y概率分布为p(y)的话(因为噪声的缘故,p(x)不一定等于p(y))
XY的互信息被定义为

那么这个信道德容量就由XY的互信息决定:

比如,用这个两个公式就可以推出一个带宽为B的信道中,接收到的信号为S,噪声为N,那它的信道容量为:

所以即使B一定,S/N即信噪比仍然会极大影响信道的总容量。

网友: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信号弱了容易被噪声影响,所以收到的很多数据都是损坏的,相比收到的有效数据就少了,看起来就像是网速慢一些一样

网友:
这很简单。
以2.4G和5G为例。
比方说你分别和两个人说话,一个一秒钟说2.4个字和另一个一秒钟说5个字。
假设都说要跟你说60个字,都离你挺近的,每个字儿都能听清楚。
2.4的那个需要跟你说25秒,5的那个只要12秒。
对你来说,频率越高,网速越快。

要是你离的远,听不清,那就得让他们重新说一下你没听清的。(误码重传)
原来一秒2.4个字的,现在平均下来一秒1个字。说完60个字就得用1分钟。
原来一秒5个字的,现在平均下来一秒2个字。说完60个字就得用半分钟。
对你来说,离的越远,信号越差,网速越慢。

网友:
两人隔河喊话,安静时一遍交流就够了。如果周边有人在放鞭炮,往往得重复好几遍。

网友:
信号强度低,发过来的数据容易在半道上丢失(磨灭)。

信号源没有接到通知,(内容:我已经收到了消息)就会知道,信号跑偏了。这时,信号源也就只能重发一遍讯息了,耗时,当然速度就会下降。

网友:
补充一下@Breaker的回答。
如果你要别人尽快听完你的一篇文章,你读的速度的确与你声音大小无关。然而你若是声音太小别人听不清,你那句话又要再读一遍,这样别人听完你的文章所需时间就长了。

网友:
香农定理:香农定理描述了有限带宽、有随机热噪声信道的最大传输速率与信道带宽、信号噪声功率比之间的关系。在有随机热噪声的信道上传输数据信号时,信道容量Rmax与信道带宽W,信噪比S/N关系为:Rmax=W*log2(1+S/N)。注意这里的log2是以2为底的对数。来源百度百科。里面Rmax可以换算出下载速度。手机不方便,直接复制粘贴了

网友:
提干不对啊,信道容量跟频率有关是个伪命题。
根据香农定理,信道容量与带宽成正比,与信噪比的对数成正比:

通常情况下,有限固定带宽里的噪声功率总是稳定的,比如说室温下的热噪声总是-174dBm/Hz,这种情况下要提高信道容量必然需要提高信号功率,这就是为什么WiFi信号强时速率更快。
信道容量与频率在理论上是不相关的,但实际工程上高带宽与高频率是一对好基友,这是因为射频器件(天线,声表滤波器等)的尺寸总是与波长相关,同样带宽在低频波长差异很大,在高频差异很小,这就是为什么说高频容易得到高带宽,带宽大信道容量也大。

网友:
信号强度低的话误码率高啊,很多数据接收有问题需要重传,重传数据多了之后单位时间内收到的有效数据就少了啊,下载速度当然就慢了

网友:
周围物体发出的电磁过大是不是收不到了

网友:
举个糙点的例子,高速公路上一堆骑自行车的就不信你能跑的快起来⊙▽⊙

网友:
玩过无线电对讲,你就知道信号强,信噪比高是多么重要。想象一下十句话对面只能听懂一句的尴尬,映射到你的问题里就是疯狂丢包,有效数据传输率低。

网友:
就和离得远听别人说话很费劲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因为题目前半句的描述不准确啊……

电磁波能容纳的信息量上限是由频率决定了的。
理论上的最大值不一定能达到嘛。

信号越弱,接收端就越难把目标电磁波从周围的电磁波海洋中区分出来,而且得到的信息误码率也就越高。
误码被接收端收到以后会被纠错码算出来,打回重发,所以速度就上不去了。

通俗的解释大概就这样子。深入一点看看通信原理相关教材,香农公式附近章节,讲得比较完整,并不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