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进水,清理完之后 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8-05-11):
全都清理完了  没有漏电,开机到mi 然后下面有三个点,三个点走两轮就卡住0.5秒,然后就自动重启了。    刷机之后现在是显示mi  然后过5秒直接就黑屏没反应了。
  主板都清理完成了,  开焊的地方也都补上了,怎么回事啊,   不是开机排线 外配 电池问题,都排除过了。

网友:
找图纸,测指纹、闪电灯电路供电是否短路
这种故障,大部份是功能部份供电知足造成启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