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 对 编译速度有多大提升?

楼主(2018-05-11):
固态硬盘 对 编译速度有多大提升?

网友:
我把台式机的15400转机械硬盘换成SSD之后,编译http://gaclib.net 的release folder和tool chain的时间从40分钟缩短成了15分钟。5400切换过去那效果就更明显了。

网友:
固态硬盘的性能太低,曾经固态硬盘刚问世时我就拿12个组raid 0,依然做不到一秒开机。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上DDR Driver,这样子性能瓶颈就不再是存储了。

网友:
把代码和编译临时文件全放RAMDISK编译会更快,然后用脚本定时同步到硬盘就OK。

网友:
别的先不论,在机械硬盘和 SSD 环境下第一次编译 TeX 源码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
gradle 编译的确慢,网上有些提高速度的方法,治标不治本,应该是google的问题,android studio有待进一步优化,我的是8g内存,固态硬盘,第一次编译有时候需求几分钟楼主你好,E3  V3和I7 4790K距离仍是有的,E3 1230 V3小于I7 3770K小于I7 4770小于I7 4790小于I7 4770K小于I7 4790K。不超频的话  在不玩大游戏的情况下基本上感觉不出来,比如说你拿来登QQ那必定没得差异。B85 是和Z87本质差异就是后者支撑超频,调配带K的处理器完成超频功用,而且还支撑SLI或CF,支撑RAID,接口丰厚。Z97是Z87的晋级类型,最本质差异是新增支撑下一代固态硬盘的SATA E接口,理论读取速度可到达10G/S,现在的SATA3.0理论只能到达6G/s。只要B85能不能配I7 4790K,必定能,接口都相同,为什么不能。可是B85不支撑超频,那么就浪费了处理器的超频功用。所以最好是调配Z87或许Z97。最后期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协助,祝你日子愉快。

网友:
我用matlab,电脑渣,打开程序都很慢,换固态硬盘后,接近秒开,还未运行过大的运算,不过,老师的Mac比我机械时代快好多,。所以,楼主还在等什么,买买买→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