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电脑大佬看下硬盘问题?

楼主(2018-05-11):
有没有懂电脑大佬看下硬盘问题?

网友:
这是系统自检,一般是非法关机或硬盘读写有问题时开机会自动出现此画面,如果一直都出现,需要稍微设置一下,以下介绍三种方法(以win7系统为例):
1: 开始--运行--cmd,输入:  chkntfs /x c:    然后回车即可;
2: 依次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把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前的√单击去掉,点击确定,桌面点击右键新建—文本文档,里面输入以下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BootExecute"=hex(7):00,00

保存时类型选择“所有文件”,再命名为 新建文本文档.reg (扩展名一定要是reg)
再双击打开新建文本文档.reg,再打开的窗口中点是(Y),导入注册表,重启后即可;
3:我的电脑—右键C盘—属性—工具—开始检查(里面两个选项都选)—立即进行碎片整理—选择C盘整理即可

网友:
1.确认是否系统有问题,简单的办法是重装系统看短期内问题是否会重现(纯净版系统,非ghost)
2.确认是否是SSD出现问题
3.是不是多年(5年以上)未更换COMS电池了,如果是,也可能是那个纽扣电池没电导致的

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