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开机几秒后就不能触摸

楼主(2018-05-11):
换过屏,显示座子阻值全正常,开机后屏会亮一点可以正常触摸,过几秒屏会暗一点就不能触摸了,换过显示触摸供电ic无效,大神指点下

网友:
是不能触摸,还是卡机。  卡机是按息屏键没有反应

网友A:
是不能触摸,还是卡机。  卡机是按息屏键没有反应  可以去打下显示触摸座子的组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能触摸,还是卡机。  卡机是按息屏键没有反应  可以去打下显示触摸座子的组织

不是卡机,按开机键可以黑屏,也可以亮屏,但就是没触摸,重新启动的3秒可以触摸,过几秒就不能了,座子阻值正常,显示触摸供电芯片的阻值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卡机,按开机键可以黑屏,也可以亮屏,但就是没触摸,重新启动的3秒可以触摸,过几秒就不能了,座子 ...

刷个机试试没?

网友:
组织正常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不行查查显示触摸座子看看

网友:
这个还是得仔细排查啊 修手机的过程比结果更有意思

网友:
不能触摸的时候给主板加热,加热之后看看能不能恢复触摸

网友(2018-06-22):
你这个应该仔细查工作条件 阻值了 触摸部分的部件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和师傅研究了老半天,很有可能是CPU

网友:
阻值还有电压都要测下,工作条件满不满足

网友:
你说屏会暗下来后触摸不好使  应该是非正常变暗吧  如果是是非正常变暗  2种情况 1是供电方  2是偷电方  偷电的感觉像黑触摸

网友:
看下触摸定住时候的电流啊,是大还是小。大,就找哪里短路或者损坏。正常,换屏刷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