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 开机之后跳不出输密码框,一直停在屏保怎么办?

楼主(2018-05-11):
win10 开机之后跳不出输密码框,一直停在屏保怎么办?

网友:
试一试按Ctrl+alt+del

网友:
我的也是华硕win10的,我一般都是连续点击鼠标三下,或者在键盘上随便按一个键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题主最后是怎么修好的呀?能麻烦告知一下吗?因为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一模一样,连用的壁纸都是一模一样

被win10折磨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