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32 AIG32MQ02D-F触摸屏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5-11):
松下GT32触摸屏不显示,背光亮,测到屏的排 线有波,故障在屏上,
拆开屏后面还有一个小板转接。
测得一个电容无电压,一路查,经324,到一个104电阻,另一头有电压,104测开路了。换了就好来了。

网友:
好认真,都测波形了,大师啊:liuhan:

网友:
污水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