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有没有什么软件能够在Win10系统下将电脑重复的工作自动实现?

楼主(2018-05-11):
有没有什么软件能够在Win10系统下将电脑重复的工作自动实现?

网友:
会编程的其实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了……不然的话,VBS也好,Python也罢,哪怕是PowerShell脚本甚至写个批处理都基本可以覆盖大多数情况。

如果你追求的是类似mac下的Automator那样的玩意,基本上都没人维护了。以前有个Splat,至于现在在Win10下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最后一次更新是2015年),联想以前也做过一个类似的玩意,很渣的……

所以说,至少上个按键精灵吧……有心的话学学编程,Python就能做好足够多的工作了。

网友:
学一门脚本语言吧, ruby,python 等都能很好实现一些任务。

网友:
简单的autohotkey

网友:
VBA
虽然大部分程序员觉得low,但我还是要提一下,毕竟是学的第一门语言。
这么简单的VBA能做什么呢?

NO°/1
3s内
分类汇总1W条数据

NO°/2
5s内
将一个表里的数据分到多个表中

NO°/3
3s内
创建1000个文件夹

NO°/4
自动
登陆网站下载图片或者其他数据

以及自动发送邮件、自动链接其他软件获取数据等
……更好玩,更高效,更方便(更装13)

VBA能让办公效率提升数倍甚至数百倍!
VBA不是Excel的全部,确实每个Excel高手的拿手菜!
Excel不是VBA的全部,但可以借助Excel来控制整个电脑!
只要你用办公需要用电脑,就该学会VBA!
如果你需要处理大量数据,VBA必须得用!
如果你有模块化、流程化、重复性工作,用VBA可以一键完成!

除此之外,VBA还能操作其他软件,以完成和excel的数据交换和一些重复性、流程化工作,比如我之前用excel操作sap、用友、金蝶、foxtable等,以及用来导出数据和上传数据。

VBA 虽然很强大,但并不是万能的,有些工作用VBA 来做反而会变得更麻烦,因为你在思考流程和将流程转化为VBA 语言的时候,也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学了VBA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会不断地思考自己的工作流程,学会在流程中找短板和瓶颈,然后做流程改进,将VBA用在恰当的环节上,从而大幅度提升自己个工作效率,这才是VBA将带给你的最大改善。

上面提到的都有这些共性:重复、批量、可自动化!满足这三个的任意一个,就适合用VBA,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都可以用VBA来完成,只要不是必须有主观判断的东西,计算机都能识别,然后自动将工作完成。

(直接复制了供公众号的内容,如果有需要,明天再改)

网友:
花钱找人实现应该是最快的办法了
知乎上就能找一堆人
要不题主说说是什么需求我给你您报个价呗?

网友:
各种脚本语言都可以。不过多种综合最好了。
如果使用的是office系列就还是用vb,我说的vb包括visual basic、vba和vbs三种,大同小异。
批处理用好了也很方便,比如重复执行程序。我常备按键精灵,复杂重复的鼠标点击操作,直接靠它了。
其他语言都需要安装大量的软件,如果没别的需求,其实不太推荐的。

网友:
微软excel 的宏

网友:
对于小白用户,且没有不从事编程行业的人推荐一波编程语言
第一,按键精灵,汉语编程(勉强算是编程语言吧)就算啥都不会,让他录制鼠标点击总会吧,大部分工作都可以搞定的

第二,Python,py好就好在有很多现成的库,想要自动点击,import 一下pyautogui就好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编程语言(我没说上面的不正经啊,只是更强大),所以很多功能都能实现,比如最常见的爬虫和web开发。关键是,难度不高啊,你可以不知道什么是int和double还有char以及string是啥(不过你不知道用起来也很难受的,动不动告诉你类型错误,哈哈),管他什么面向对象,面向过程,你就把他当工具,别人那他盖房子,你用他耕地,不一样美滋滋。

第三,易语言和autoit,其实我是不太推荐的,觉得学易语言还不如学c#拖控件,还能假装融入知乎的环境,哈哈。具体我就不细说了,我不太了解。autoit在国内支持不如易语言,易语言至少还有一堆写外挂和盗号的在用。还是那句话,学autoit还不如按键精灵,上手快。

第四,其他高级语言,c cpp java,php(我承认是最好的语言,不用吵了),学习成本高,上手慢,不适合小白用户

第五,低级语言,汇编,二进制直接写。嗯~反正我是没见过谁牛逼(无聊)到日常程序用汇编和一堆0和1写,纯属抖机灵

网友:
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软件实现程序化操作的手段都是不一样的。系统层面的搞批处理、VBS脚本,office 系列的玩函数和VBA,数据库层面的玩Access, Mysql接口编程,大数据处理、矩阵运算用python, matlab 或其它…

网友:
难道不是计划任务?

网友:
如其他人所回答,很多工具都可以实现。题主说说具体需求吧。

网友:
题主问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目前编程是可以解决大部分简单工作的。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
不知道Windows有个功能叫“任务计划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