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这个是不是iPhone的天线

楼主(2018-05-11):
师傅们iPhone的这个部位是不是天线啊!以及iPhone的WiFi天线和移动网络天线是不是同一根啊/doge谢谢了
iPhone
WiFi

网友:
那个地方是WIFI和GPS天线,2G和3G的在右下角,电池连接器旁边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对的 是WiFi 你说的没错。。。。。。。。。。

网友:
是WIFI 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