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线路由器的硬盘替代电脑硬盘性价比高吗?

楼主(2018-05-11):
用无线路由器的硬盘替代电脑硬盘性价比高吗?

网友:
家有nas设备的就来简单说说这个东西给我的感受吧。首先,曾经我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买的是百兆的路由器,办的也是百兆的居民用宽带,10MB左右的背板带宽正好够,我也没有什么家庭网络什么的需求,然后后来开始做影视后期,大量的音视频素材需要存档啊,还需要很方便的查找使用,pc的硬盘已经不够了,毕竟我还要打游戏对吧。移动硬盘又不太方便,用时候插上不用再拔了于是想到了nas。换了千兆路由器,基本就算一个不用插的移动硬盘吧,然后把一台旧的笔记本装了个server2008,路由器做了个nat写了个.net.因为民用没有固定ip嘛,如果掉电重启了你的ip会变,这样呢每次我的服务器重启都会把ip发短信给我(偷偷用单位的sms,论一个运维如何利用职务之便  捂脸)。2008上再架一个ftp这样我在任何地方都能访问我家里的资源了,笔记本拆掉显示器,需要改配置什么的mstsc。nas一定要用网线连接,不管你多nb的无线网都会影响你的传输速度。而且外网访问的速度会比内网慢,毕竟民用网上下行不对等。有一个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用的。尤其是你再有几个快淘汰的电脑。

网友:
没问题啊,只是要注意,路由器里的硬盘不好携带的,万一出门要用里面的文件会非常麻烦。
可能移动硬盘更方便。
*其实resilio sync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可以选择性的分享和同步家里的硬盘到笔记本上。但是天朝只能家里局域网用。出门一样没有用。

网友:
我笔记本是120G固态,家里是群辉的NAS,插了2块1T硬盘,组RAID1,所以容量也是1T
已经用了4-5年了,没觉得有啥不妥的
你用路由带硬盘,要考虑速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