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有谁知道这两个IC是什么IC

楼主(2018-05-12):
有谁知道这两个IC是什么IC,是三星平板P600WiFi模块上面的两个16脚IC,估计是开关或者供电管
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把你的型号打上去淘宝问一下卖家啊

网友:
已经问过几家,都不知道是什么IC

网友:
百度 淘宝~~~~~~~~~~~~~~~~!~~~~~~~~~~~~~~~~~~~~~~~

网友:
估计是发射转换器什么的~淘宝都没有的话基本不用找了~

网友:
可以可以 很强,维修就是要这么细心的态度。

INTJ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707108666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回音哥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滤波器之类,不会是供电吧

网友:
先看看旁边那个芯片是什么在猜

网友:
好文章谢谢作者分享,万分感谢 加油

INTJ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wzbCM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707108666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回音哥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好文章谢谢作者分享,万分感谢 加油

wzbCM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回音哥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如果百度淘宝上面都没人知道的话,那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看线路应该是信号转换IC或者滤波器之内的

网友:
可以可以 很强,维修就是要这么细心的态度

wzbCM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准确的信息是9293芯片是 WIFI与BT的2G接收IC
      9581芯片是 WIFI的5G接收IC
剑阁县迅维快修提供资料文挡,拿走不谢。欢迎同行交流学习

网友B:
谢过老大了,终于找到了,正好我急需

网友:
厉害 这个芯片功能是干啥的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信息是9293芯片是 WIFI与BT的2G接收IC
      9581芯片是 WIFI的5G接 ...

厉害了,我刚在淘宝、百度上都没找到

网友:
问我就对了嘛兄弟,淘宝不是万能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过老大了,终于找到了,正好我急需

我有这机子图纸,就看你需不需要了,需要你有办法找到我的

网友:
这个真的很好,在迅维真的感觉大家都很热心,有问题必有回复

网友(2018-06-15):
看下图纸,看你的图片是手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信息是9293芯片是 WIFI与BT的2G接收IC
      9581芯片是 WIFI的5G接 ...

哪里找到的资料 很受用 很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