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能上网不能打电话

楼主(2018-05-12):
苹果6进水。*#06#不出串,从做了基带电源和基带CPU正常了,现在用卡能上网很正常,短信也能接收到。打电话就呼叫失败。中频换了,2G功也换了,天线开关也换了。还是没好。请大神指点下。先感谢了
cpu

网友:
基带CPU的RFEE总线问题,根据图纸和点位图飞线解决

网友:
直接一点给你建议,不要相信别人说的REFF总线,这个连接的太多,说了等于没说,就好像说主板坏了一样,全是屁话;基带CPU的V1 U1点飞线,一定要飞线才能解决,以前我也喜欢重植基带CPU,但用几分钟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