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认知无线电网络与无线自组织网络一样吗?

楼主(2018-05-12):
认知无线电网络与无线自组织网络一样吗?

网友:
感谢邀请,以下内容仅供参考(总算有人关注认知无线电了)
先给个明确的答案:“不一样”,下面是解释。
先从字面上理解:
    认知无线电,亮点在“认知”两个字上,侧重在通信质量的优化,根据认知的内容,调整相应的参数增强无线通信质量(更高的带宽、更小的延时、更小的干扰)。无线自组织,亮点在“自组织”三个字上,侧重在无线组网核心节点的弱化(去中心化),增加节点的通用性,增强安全性(无法“斩首”)的同时,降低组网难度(设备硬件软件相同,随便拿起两台设备就能组网)。
“认知”是做什么用的?
既然涉及到“认知”,那么就会有认知的内容,以及认知的方法,还有认知后应该做哪些调整。前面的认知,是为了后面的调整服务的。
“认知无线电”认知的内容都与“电磁环境”有关,如:
    电磁背景噪声值 Noise,主要体现在“主动躲避干扰”信号噪声比 SNR,主要体现在“闭环接收增益控制”多节点协同优化,如 Tx Power、Tx/Rx高低阶编码等
“自组织”是做什么用的?
核心的一条就是:“去中心化”。这是“网络安全”里的概念,不太适合民用。
去中心化就是,网络不需要一个核心结点,比如说“基站”,所有节点每个都是“基站”,同时每个“基站”又连接其它“基站”,这样组织起来的网,就不会因为“单节点故障”而导致“网络瘫痪”;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想要破坏整个网络,必须要把每个节点同时全部干掉,才能断开整网的连接。

额外说一下
为什么现有的成熟系统不存在“认知”?
“认知”是需要条件与成本的,比如:
    蜂窝与Wi-Fi通信系统:硬件限定了,只能工作在100MHz以内的区间,加入认知的意义不大,因为有干扰也避不开;如果是TDD系统,是需要占用额外的时隙用于测量信道质量,同前一条合并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不需要认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