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为什么win10升级显卡驱动之后就没法玩游戏了?

楼主(2018-05-12):
为什么win10升级显卡驱动之后就没法玩游戏了?

网友:
但是Intel集成显卡驱动并不是越新的越好,这就是为什么玩游戏总是要安装N卡,这样N卡给你装进去的NVIDIA GeForce Experience就会及时更新显卡驱动,保证体验顺滑。

网友:
之前同样这个问题,和驱动没半毛钱关系,重装系统也没用照样蓝,去更新一下主板BIOS可以完美解决 。

网友:
@vczh的答案不太对吧。。。GE没那么好用。。。

题主你用的是笔记本8XXM系列显卡吗?恭喜你。。。
8XXM系列显卡不支持355.98(不包含)以上的显卡驱动。至少到359.00都是会有蓝屏的bug存在。

所以请回退到355.98版本,或更老版本。

NV最近似乎有点一家独大的势头。农企搞了一堆不好记,不好比较的代号。。。完全没有当年蓝宝石A卡的风光了。。。

----------------

我在NV论坛上有问过。。。根本没人理= =

----------------
看到有人介绍了359.12版本是针对860M显卡修复了蓝屏问题。。
给出传送门:NVIDIA GeForce显卡驱动359.12下载:修复GTX860M崩溃

网友:
显卡驱动不是越新越好。
970m的卡,更新最新驱动,色彩表现失真。
退回一个月前的版本,一如既往的丝滑。
好车不修,稳定才是真。

网友:
更完win10,这就是我每天的日常。打开codol玩五分钟以内必蓝屏,今天刚和蓝屏搏斗完,分享一下过程。
本来准备再蓝屏就第二天拿去滚回win7的,于是乎破罐子破摔各种改,暂时没发现蓝屏,方法如下
1、尝试在设备管理器禁用集显(Hd4600)靠独显(GT750m)运行游戏———完全失败,游戏根本打不开,各种error啦严重错误啦,侥幸打开个cod12也是1帧,比幻灯片都幻灯片。
2、好吧,试试调兼容性,把client.exe(使命召唤online)属性兼容性windows7模式,仍旧容易蓝屏,好想坚持的时间长了一点…心理作用…
3、右键,把一些默认用集显打开的游戏手动修改成独显打开0.0,在nvidia显卡设置里也能设,噢,为了以防万一然后又重下了一遍codol,好像毛病不咋犯了0.0
————————————————————
补充:使命召唤online在win10蓝屏的毛病,用腾讯游戏平台打开即可解决= =

网友:
如果是gtx860m的话,nvidia前段时间推了一个hotfix 专门针对gtx860m的蓝屏问题。完全卸载原驱动并打上新驱动以后 炉石没有卡死过了。warframe,fallout4正常。到目前没有再遇到过win10驱动蓝屏问题和掉驱动问题

具体驱动号是359.12

网友:
唉,一天只能回答五个问题,我珍惜每一次优质问题的回答机会。
首先,你认为的是错的,驱动并不是越升级兼容性越好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在xp时大火的游戏,在升级到win7的时候,因为不兼容,没法玩了,这是事实。
其次,就算升级了高版本的操作系统,驱动的显示时间很多依然是2006年,不是驱动没有升级,而是微软针对这一块的策略是这样的,具体为什么你找另一篇问题的答案。
一般显卡驱动的更新就是修补BUG的,或是增加了对DirectX组件的功能,
未完,忙,抽空再续补剩下的重点

网友:
如果是N卡驱动那就是老黄的问题,几乎355.98之后的驱动在8和9系显卡上都有可能出现掉驱动的问题

网友:
怒答一记。作为卡吧笔吧资深水逼,告诉题主n卡驱动是有负优化的现象的,例如gtx9xx出现后,7系的显卡打了新驱动反而性能降低了,就是为了给9系显卡流出市场空间,老黄有意为之的。

网友:
你可以去看下……nv最新的驱动是不支持win10的,我升级个win10 枭雄直接不能玩。

网友:
你玩的应该都是腾讯家的游戏吧。。。他们的安全检测软件有问题。。。win10经常蓝。

网友:
不是的,比如我笔记本的gt540m,在被 win10自动升级显卡驱动后,显卡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现在我都是默认关闭win10的自动更新功能了。
        另外,不是驱动越新显卡性能越好,反而可能还会有负效果。可以上网搜下哪个版本号的驱动最适合你显卡然后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