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2018-05-12):
我遇到一台联想G510笔记本,开机0.8A掉电,BIOS论坛上的我都刷玩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无奈之下换了一块主板,结果出乎意料,问题一样,没办法换一个CPU,结果就好了,请问下这个CPU怎么检查是哪里出了问题,I5 4200M。谢谢大家

网友:
CPU的好坏基本都是代换测试 直观没有好的办法 除非短路炸了晶片

网友:
哪个有检测CPU的神器,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cpu 基本修不好的

网友:
这个只有换了才知道的,没有太直观的办法

网友:
这个谁也帮不上你了,只能换cpu 能修cpu那就发了

网友:
目前已经换了一个,就是想知道掉电的CPU怎么排查

网友:
估计是内存供电哪里给烧了导致的

网友:
目前还没听过又维修CPU的直接把CPU换了吧

网友:
只有CPU上的贴片电容坏了可以修,晶片坏了没得修

网友:
这个只能代换

网友:
一般这种CPU坏了都是能显示的,但进不了系统,还有遇到不亮机的

网友:
cpu  只能换了  看不出来的

网友:
还真不知道怎么检测CPU好坏

网友:
好吧,我帮你问问INTEL的工程师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只能换一个试一下才能确认吧?除非明显的大短

网友:
我基本上都是代换测试   一般都是能够检测出问题的   备用cpu肯定有几个的

网友:
CPU基本就是直接代换看,换好U也一样问题,就基本排除CPU喽

网友:
这些都是只有通过一个一个的去排除,要用CPU换着试才能发现时CPU的问题

网友:
           CPU好像还没办法判断吧 只有换了才知道

网友:
维修备用个最便宜的测机CPU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