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机械硬盘2T加固态硬盘256G最多能装多少个linux系统和windows系统?

楼主(2018-05-12):
机械硬盘2T加固态硬盘256G最多能装多少个linux系统和windows系统?

网友:
windows不用说了

linux用同一个内核改参数就可以在发型版之间切换,当然更新内核麻烦一些,ubuntu的dist-upgrade慎用就是了,发行版自带的内核补丁嘛反正差不多

ubuntu,suse这样的东西不喜欢/boot指向esp,然后内核是放到ext4里的,所以一个简单并且常用的做法,共用grub-efi,很无脑的做法的

网友:
题主如果是想体验操作系统的话 还是用虚拟机吧

网友:
把整个固态硬盘用来装Windows 10 / 8.1,然后创建无数个虚拟机用来装各种Linux

网友:
一块硬盘最多四个主分区

一块硬盘最多四个逻辑分区

每个逻辑分区最多有十六个扩展分区

那么 一块硬盘最多有六十四个分区

那么 理论上最多安六十四个系统

网友:
gpt分区最方便了。

用挂载的方式,每个linux分出20g的根可以装100个发行版,每个windows分个30g的主分区,这样可以装6,7个,共享个家目录或者data盘,可以把主流系统装个遍,无缝开关机切换。最后用grub引导所有系统,还可以用目录分类管理,那一排,可不知比虚拟机高到不知道那里去。

其实玩发行版的话虚拟机还是要好得多,整个固态分给linux,linux和windows要虚拟多少就虚拟多少,还能跑个osx玩,对硬盘好,也对心脏和大脑好。

网友:
曾经用Linux作为日常使用及开发两年,最后还是回归win10,在虚拟机用Linux。Linux的驱动支持和软件支持不如Window,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处理驱动问题上(笔记本双显卡支持极差)。所以劝楼主放弃这个想法,装虚拟机随便玩,可以节约许多时间成本。

网友:
512G的硬盘 就迫不及待地把MacOS, Linux, Windows 10,全装了上去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炒鸡无聊…

网友:
想装多少个都没有问题,当然东西多了对硬盘读写速度确实会有影响。
如果想要装的话建议把Linux塞到VHD里,配上VBoot,由Bootmgr引导VBoot再由VBoot引导VHD,这样一个系统一个文件,好管理,不会乱。

网友:
找个支持VT-D的cpu ,然后装exsi,然后随你玩了。或者之玩linux的话,openvz更好。

网友:
请问有俩个固态硬盘,一个装win一个装linux,开机时可以选择用哪个系统,可行吗?因为在linux下要用到cuda,所以想把俩个系统完全独立开用。

网友:
以前玩过puppy linux,很小,才几M。。你想装几个。。

网友:
多年以后你会觉得你现在正想做的一切毫无意义。

网友:
只要配置好grub2,应该能用完大多数磁盘空间吧。具体装多少看发型版本了。反正我的win10的hybrid boot常年关闭,毕竟对启动速度没太大要求。而且多装系统应该不会直接影响启动速度吧(最多加上grub引导选择系统花的时间)。

网友:
看题主怎么分配空间咯,2T的话一个系统20G就100个了

另外系统的多少不影响运行速度,想装发行版请自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