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外接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8-05-12):
机器内屏显示很正常  外接显示器没反应  测量插口阻值  三基色1RED  2GREEN  3BLUE 脚   150左右  13HS  14VS 1.5K左右 阻值正常 9脚供电4.9V也正常 看到论坛有换U23  U24好的 果断两个都换了 还是一样  看图纸查到U23 U24 的2脚 信号都是从北桥过来的  难道是北桥坏了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下 还应该查那个地方

网友:
那就是显卡有问题了吧,外部排除了的话

网友:
这种最不好搞 机子又能开 整不亮了就悲剧了

网友:
查一下桥那边的RTC电路的条件,要不要键盘撤换的吖

网友:
HDMI能用的话 不行就买个转接口用着吧

网友:
先和客户沟通啊。修有可能不亮机。。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哦!以前遇到多

网友:
外围正常供电 阻值都正常  可能显卡有问题 信号没有过来

网友:
外接VGA不行 遇到的少 要动显卡可能会不亮 还是稳重一点

网友:
风险大的 还是要别动显卡了  内接正常 显卡问题不大  更新下显卡驱动 键盘切换按键有没有问题 先排除下下软件驱动问题先

网友A:
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一下行场可有波形,没有的换转换原件,要不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种主板应该不贵吧,要动桥有可能就贴本

网友:
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  机器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从桥发出的HS信号到转换芯片之间有短线  幸亏有点位图  直接找到两点飞线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一下行场可有波形,没有的换转换原件,要不就是显卡坏了

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一下行场可有波形,严重同意!!!!!!!!!!

网友:
我也遇到crt正常hdmi不显示的 也没有修好   都干了就剩下cpu了

网友:
楼主换个北桥试一下吧?我上次也遇到个一台这样的问题,后来换桥搞好的

网友:
一般的内接要是没有问题,外接一般都没有问题,你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哦。。。。。。。。

网友:
换个VGA头试试,
,,,,,,,,,,,,,,,,,,,,,,,,,,,,,,,,,,,,,,,,,,

网友:
BIOS也要考虑,,,,,,,,,,,,,,,,,,,,,,,,,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不接笔记本的屏线,看看能不能显?
?,,,,,,,,,,,,,,,,

网友:
呀 好巧 我现在用的就是g470,不是有hdmi接口吗 为什么一定要冒风险去弄显卡呢。跟客户交代下后果再说。祝你好运!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拆掉缓冲管还不好的就不搞了,价格报不上挣钱难,别搞不亮了赔本,不划算,不是非要什么故障都要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