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版号LA-B091P待机高通病维修

楼主(2018-05-12):
直接上图图上两个位置换了就可,此机通病已经修好过好多了今天分享一下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能代用不。。。。。。

网友:
收藏备用,论坛的高手好多啊!哈哈

网友:
5个脚的芯片就是不好,坏的挺多的

网友:
谢谢了,收藏了。5个脚这个芯片是三态门吗

网友:
USB 5v供电管   联想的经常坏哦

网友:
收藏备用,论坛的高手好多啊!。。。

网友:
USB 接口短路引起的  可能是你运气好吧 换完这2个就好了  我碰到几台都是CPU 都直接挂掉了

网友:
高手太多学习了不少东西: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