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掉电板号 X550VX 贴号X550VQ

楼主(2018-05-12):
华硕 掉电板号 X550VX  贴号X550VQ,来时南桥短路,换完桥现在跑到0.50就掉电,待机0.03-0.04.  掉点后一会又上到0.09.主板现在无短路情况,BIOS也刷了。集显和独显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A:
我的机器给你的一样解决啦吗 桥爆炸换好后0.16刷bios电流0.5掉电

网友:
有点位吗给一份 我的板子掉了个电阻不知道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给你的一样解决啦吗 桥爆炸换好后0.16刷bios电流0.5掉电

             我的还没维修好,正在研究呢。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 显卡供电没有出 供电芯片up1565p

网友A:
楼主把点位给一份一起研究 qq120002329给发邮箱
没有下载分

网友:
今天刚也接手了一台,求大神指点 啊

网友:
必须刷原厂的     看看南桥有没有变形

网友B:
桥买到坏的了吧
再换一个试一下,淘宝买的没有底

网友C:
换桥的过程中有没有碰掉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点位给一份一起研究 qq120002329给发邮箱
没有下载分

                       给你发到邮箱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买到坏的了吧
再换一个试一下,淘宝买的没有底

                 现在也怀疑是换的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桥的过程中有没有碰掉小件

                            没掉件

网友:
华硕的BIOS版本太多了

网友:
我现在修的也是一样诶 换完南桥后 自动触发到0.16  刷了工厂BIOS后 触发瞬间到0.53 然后掉回0.03-0.04 不一会儿就风扇狂转 电流到0.089 这样 有谁解决问题了吗 分享下

网友D:
华硕的BIOS版本太多了  华硕的BIOS版本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BIOS版本太多了  华硕的BIOS版本太多了

所以 你的意思是 还是BIOS的问题 可是去官方下一个合成后 也还是一样啊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  也是换桥后这个电流 没搞定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华硕的BIOS版本太多了  华硕的BIOS版本太多

网友:
其实还是南桥问题,我之前修过的六代机子在淘宝买的新南桥没有一个是好的,要不就是像你的一样,要不就是BIOS的ME写不进去  吧个小时掉电   建议你试下买拆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