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电脑固态硬盘20m/s?

楼主(2018-05-12):
刚买的电脑固态硬盘20m/s?

网友:
完全正常的结果。2w多个细小的文件总计6GB从固态C盘拷到机械D盘,相当于把水从游泳池灌到啤酒瓶里面去时间太长,你怪游泳池?

网友:
看你第一张Benchmark跑分很正常啊。评价一块SSD性能如何首先看Sequence(连续读写)性能,你这个400Mbps读取和200Mbps写入属于正常。再看4k读写性能,你没发现你的4k性能和你复制文件时的速度很相近吗?这是因为你复制的也是多个小文件,而小文件的连续读写是要比一个大文件的读写速度慢很多的。具体原理在此不赘述,题主若想深入了解可以自行搜索。以上

网友:
是机械d盘的锅,而不是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