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S间接式大短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5-12):
【故障机型】iphone6S 64GB

【故障现象】不开机,上电直接大电流打表

【故障分析】这种大电流故障机器基本都是送钱的,只要掌握方法好修又快,这机子顾客说是看着视频就突然关机,手机发热,不是摔的,那就比较简单了,一般这样的大短都是电池正极或主供电电路上某个元器件损坏导致,6S主要都是主供电供电的比较多,所以重点从主供电线路排除故障

【维修过程】一般像这么大电流短路的靠手摸就能摸出来故障位置,不过这可要小心被烫伤,摸一下就放开比较好,摸的时候有些新手可能会被主供电转换管Q2300欺骗,因为像这种大电流故障它都会发烫,如果看它发烫就干它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是负责电池电压转换成主供电的,如果主供电线路上任何一个元件短路它也会发烫,我的维修习惯是先把它拆掉,顺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到底是电池正极短路还是主供电线路短路,然后用锡短接避免它再发热影响我判断

短接好以后再上电摸到主要还是主板最下面发烫,因为比较烫不敢长时间摸,摸到充电IC U2300发烫就先把它拆了下来,再上电还是大短,再摸发现旁边的U3700铃声控制IC也发烫,拆下再上电就正常不短了,到这以为剧情都是按平时的经验发展,应该就是铃声IC短路导致的主供电大短,但是剧情总要有点跌宕起伏的,等我把充电IC、Q2300和铃声IC从料板上拆了一块重新植锡装上准备装机收钱的时候再试机发现竟然又大短了,好吧,我认为是我运气不好可能刚好拆了个铃声IC也是短路的,拆下铃声IC测量主供电线路不短了,那就重新从料板上拆一块装上,MMP上电测试又短了,而且测量主供电也短了,这不科学啊,从料板上拆两个铃声IC都短路,感觉这不太可能,因为不装铃声IC是不短的,只有装上铃声IC才短,那就打开图纸仔细看一下铃声IC的供电线路,总共只有三路供电,一一测量看三路供电是否短路,测量到PP_SPKR_VBOOST的时候发现正是这一路供电短路,但是这一路是芯片升压线路,并没有直接和主供电线路连接, 应该是芯片内部有线路把主供电和此路升压线路对接升压,也就是说这是间接性短路,并不是常见的直接性主供电线路上的元器件短路

主供电相连线路

铃声IC升压电路

知道故障线路以后重点排除升压线路上的电容,把故障主板拿过来用放大器仔细观察这些电容实物后发现电容C3743上面有个小穿孔,但是很不明显,得用放大镜仔细看才看得出来,类似这样的

直接把C3743拆掉再测量这条线路已经不短了,因为是升压电路,所以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补上,再把铃声IC装上测试铃声正常,但是充电有点问题,插上显示充电但实际不进电,联想到之前测试充电IC也发烫,直接换了一个充电IC再测正常,此机到此修复完毕。像这种间接式的大短如果没有仔细分析很可能会多走很多弯路。
因为维修是当着顾客面修的不方便拍照,所以为了让大家看的更直观一点,图片都是后期用料板标记分析!

苹果6s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5424-1.html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我告诉你,直接在B+接3V电压,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我告诉你,直接在B+接3V电压,烧

我通常不会把烧机做为第一选项,像这种故障比较明显的也没必要烧,以免伤及无辜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容易让人走弯路。。。。。。。。。。

网友:
厉害了,楼主,一般人还真是找不到。

网友:
这个还是得仔细排查啊 修手机的过程比结果更有意思

网友B:
老板,技术哪里学的可否介绍下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技术哪里学的可否介绍下给我,

去迅维实地呀

两个月回来就变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技术哪里学的可否介绍下给我,

去哪其实都差不多,主要看自己,如果能静下心来学两个月收获还是不小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到了很多,楼主666了

网友:
学到很多,感谢楼主,方法很重要 6666666666

网友:
分析排查故障的过程比较有意思 感觉不错

网友(2018-10-30):
通过分析,一步步找到问题,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
老司机666.  谢谢分享!!!!!

网友:
神速维修技术不错 谢谢群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