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联想510—51IKB这个右边的转轴怎么弄,看图

楼主(2018-05-12):
根本转不动,用力压按也不动

网友:
拆开B壳往轴承那地方搞点缝纫机油  钳子捏住来回动动, D壳那个地方可以拿哥俩好粘住  你试试

网友:
楼主幸苦了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用哥俩好AB胶粘上就可以了,我基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加润滑油或者换屏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