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X550WE,USB全部不能用

楼主(2018-05-12):
直接入主题,USB全不能用一般有两种情况:1.桥坏了,2.供电5V没有
拆机后,开机插USB鼠标发现5V供电只有1.47V,不插鼠标有5V,被拉低了,直接找控制管,发现Q9102一端有5V

一头被拉低,这也太简单了,,,换个,随便找个料板上拆个三极管.....
换上后开机插USB鼠标可以用了,装机,进系统,同时插USB鼠标和U盘,结果鼠标不能用了,U盘也认不到.............晕。。。还有问题,好吧,直接短接一个10K电阻,结果,,,,,全不能用,,,,,,还是再找一个三极管吧,换后之后解决!

换下来的三极管:

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为什么第一个三极管只能用一个USB设备,,,,,大家想想吧!原因很明显的!!!!!

网友:
一般都是直连

网友:
供电问题的故障一般都要比信号问题简单,也比较直接,钱也好挣。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捡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