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识别固态硬盘 识别不了机械硬盘?

楼主(2018-05-12):
主板能识别固态硬盘 识别不了机械硬盘?

网友:
确定不是接口屏蔽问题后,正常接好机械硬盘(观察硬盘是否有转动产生的震动)
而后,进入电脑计算机(或此电脑或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如果能识别,就正常初始化分区即可,也可以在接好机械后,开机就打开BOOT菜单(开机选择启动设备菜单,可以通过快捷键打开《BOOT快捷键》【齐河一家吧】_百度贴吧),看里面有机械硬盘吧,要是没有,估计坏了
机械硬盘坏是表面现象,背后也可能是电源损坏,如果有条件替换电源试下(要是再不行彻底废了,但这并不能排除掉电源的可能性,如果再换一块机械没两月双坏就要记得换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