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苹果7刷机报错-1

楼主(2018-05-12):
前几天太忙,没有时间发贴,也好久没有发过贴了,接到一台苹果7,开机数据线模式,提示要刷机。哪就刷机吧开始刷机,报错-1,我以为是线的问题,找了条数据线,还是一样,问了下客人,怎么成这个样子的,客人手机出现
无信号,无服务,刷机变这个样子的。肯定是基带出问题了,报价留机,开机拆机,发现很新,没有动过,
仔细发现基带电源和19.2M,换过,直接个新的基带电源,刷出通过。至此修复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会不会返修啊,修过好多7都是返修的

网友B:
容易返修的,换基带电源挺不了了多久

网友(点评):
能撑过一个月算你牛X 哈哈哈哈

网友:
很有技术啊 这么快就可以修好 好样的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遇到同类问题就有思路了

网友:
会返修的,看下中频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这种转换管设计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
学习                        额   感谢               奉献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绝对会返修的 哈哈没有找到问题 用户会回来找你的 保修半月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的修机经验!!!!!!!!!!!!!!

网友:
小7这故障一般都是基带问题,加热好了的用不了多久就返修!

网友:
这个容易返修吧,你报价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容易返修的,换基带电源挺不了了多久

和我一样,我也这样觉得,从IP4走过,那时候好多黑鸡,换了用不了多久又开始无服务

网友:
苹果7/7P的基带问题比6/6P的复杂多了,不好修

网友:
然后几个月后又回来了。。。。。。。。。。。。。

网友:
就算修好了也会返修就算一个月不出问题第二个月出问题 这个客户就不再是回头客

网友:
-1基本上可以锁定在基带那块电路了

网友:
这个估计过几天就回来了,查一下中频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一样,我也这样觉得,从IP4走过,那时候好多黑鸡,换了用不了多久又开始无服务

为什么呢  不是电源引起的?那该换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返修啊,修过好多7都是返修的

那该换什么呢 不是基带电源引起的?

网友:
都这么认为的,返修也看运气,我修的很多,也出现过几个返修的

网友:
决定会返修的 而且是决定 根本问题没有找到 你只是加热正常了

网友:
小7刷机报错-1很多是基带短路引起的 修复率很低

网友:
苹果7都不是基带电源问题的,加热收到影响,基带问题的多啊。返修率超高的

网友:
如果返修了 希望楼主能反馈一下给我们

网友:
苹果7修基带问题返修真的不是一般多。大概要占到一半吧

网友:
7代通病,现在已经召回了,返修率高

网友:
楼主捡到死鱼啦!恭喜捡钱,我都好长时间没捡到过啦,到手上的都稀巴烂啦

网友(2018-11-08):
这种问题有的是基带电源断线,有的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没找到根本原因 以后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苹果七的基带电源也比较容易坏,而且会反复,有点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