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和机械硬盘打开文件的速度也会有显著区别吗?

楼主(2018-05-12):
ssd和机械硬盘打开文件的速度也会有显著区别吗?
硬盘
文件

网友A:
泻药,
一般会快,看你文件的分布情况吧,SSD的优势是随机读写,比如大量小文件,如果这个文件碎片很多,SSD还是要快的,不过单纯一个半个文件不会太明显…
比如一个很大的电影就没必要放SSD了,而一堆经常访问的小图片,小配置文件(<1MB)放在SSD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网友B:
我10年的本还只是Sata2,但换了SSD我觉得还可以再用四年。当然,显卡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