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为什么wifi信号能穿过金属,蜂窝信号却不行?

楼主(2018-05-12):
为什么wifi信号能穿过金属,蜂窝信号却不行?
WiFi

网友:
wifi也不能穿过金属,ipad和mac都有塑料或者玻璃的部分来通透信号。
iPhone的信号是边框以及前后玻璃下面的天线负责收发,手机不能全金属后盖,做成ipod touch4那样的结构的话所有天线都会贴在玻璃下面,直接对着你的大脑袋,会严重影响射频性能,增加耗电,SAR也会超标,吃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