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数的机械硬盘问题?

楼主(2018-05-12):
关于西数的机械硬盘问题?

网友:
主流硬盘单碟1T的情况,2T用双碟没啥问题吧
4T一般都是3碟,速度回有所拖慢,西数WD甚至之前弄出来4碟4T ,当然日立特有的五碟封装从4T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单盘容量突破都是日立在做...所以讲不是单碟容量越高就代表这个盘有多好
硬盘厂家肯定要考虑配套工艺和原料成本的问题,在现有成熟技术的支持下,大家都是双碟2T...当然现在西数2T蓝盘做到5400转也是没谁了....
说的比较乱,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