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B131P REV 1.0 显卡问题求助 Y40-70

楼主(2018-05-12):
求助论坛 谁手里有这个板子 LA-B131P REV 1.0 2014-02-24  I 5  的CPU

机子开始是独显打不上驱动。。。就想换显卡把,但是拆出来 显卡型号估计看不见只有216- 这样的字符 。。没办法在论坛翻帖子
看到有人说是216-0846033 的显卡,于是就换了一个 但是换上去后故障 变成亮机子到LOGO 就立马掉电。刷了BIOS  还是一样
不上内存不掉电。。。估计问题还是在显卡这个地方。现在就不知道是不是我显卡换错了,还是显存爆了。。。因为显卡有黑胶温度高了点。。。
但是显存换了4个 还是一样。。。。

求助论坛 有板子的人可以帮忙给看看这个显卡的型号是多少吗???

网友A:
显卡芯片没错,就是216-0846033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显存的供电,估计显存黑胶爆了,显存供电短路,造成LOGO掉电的

网友:
换CPU电容试一下........................

网友B:
显存不贴锡纸吗?这种带黑胶的不贴个5层6层敢动的? 论坛只能等有心人看见了,建议还是XX宝上面问卖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没错,就是216-0846033

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不贴锡纸吗?这种带黑胶的不贴个5层6层敢动的? 论坛只能等有心人看见了,建议还是XX宝上面问卖主板的 ...

哈哈,谢谢哈,,,,经验少, 我只贴了一层而已~~

网友:
装上硬盘看看还掉吗

网友:
好家伙有学习了要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