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DFU空白,无型号

楼主(2018-05-12):
手上有一台6S进水,连机自动DFU,但是认不到型号,请问大神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感谢了

网友A:
上图啊,哥不上图鬼知道你要表达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啊,哥不上图鬼知道你要表达什么问题

就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啊,哥不上图鬼知道你要表达什么问题

这个能看清

网友:
先查查硬盘吧

网友:
肯定不是硬盘的问题,认不到型号一般是CPU问题 ,没有硬盘都会有型号的

网友B:
不是 硬盘 就是CPU  也许 腐蚀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硬盘 就是CPU  也许 腐蚀断线了

硬盘拿掉了,装不装硬盘都是一个样,自动DFU,有没有谁碰到过啊?

网友:
CPU底下一排电阻有腐蚀的,换一个,一般是2.2K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原来可以开机,换wifi导致成了这样子,还不知道如何来搞

网友:
重做U,不行就是U坏了,不过这种基本都是挂了,进水烧掉的

网友:
CPU底下有一排电阻,掉了一个或者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