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电脑硬盘使用174次,怎么办?

楼主(2018-05-12):
新买电脑硬盘使用174次,怎么办?
电脑
硬盘
电脑硬盘

网友A:
泻药
二手东可以退货

网友B:
鲁大师,鲁大师,鲁大师。
用HD turn看看。

网友C:
两种可能,一种是厂商硬盘测试或安装系统后导致,不过这个次数似乎多了点,另一种是二手电脑,已经被人用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叫二手东嘛。

网友D:
就是说开关机174次喽?不算多,硬盘要测试,整机要测试,系统要安装....

网友:
很正常啊,测试的时候得开关机哦

网友:
谢邀,
也不知道鲁大师检测的对不对。
保险起见退货吧,大概是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