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开机转下就停,不停的循环

楼主(2018-05-12):
技嘉H61M-DS2 开机转下就停,不停的循环,这个有什么通病,求大神指导,BIOS刷过了

网友:
哪个大神指点下啊

网友:
确实是通病,头都整大了,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主板了

网友A:
遇到很多,有时刷BIOS就好,一定要对得型号一样的,刷错一点点,有可能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很多,有时刷BIOS就好,一定要对得型号一样的,刷错一点点,有可能开机都开不了

h61m-DS 的BIOS,版本是通用的

网友:
主板修好了,是cpu芯片9脚的电源开启信号没出来,正常是1.05v ,发现是经过Q18 发出来的,本人比较懒,直接吧q18 拆了,然后电源出来了,进系统测了半个小时没问题了,就给客户了。希望可你帮到各位,有权限的朋友,给我加点金币,谢谢了

网友:
没金币好痛苦的,搜索个东西都找不到

网友:
慢慢查是BIOS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B:
刷程序吧  官网就有  。。。。。。。。。。。。。。。

网友:
我也有个H61MDSV4,和你的现象一样,故障还没找出来,等我按照你的思路量一下看看

网友:
看到这种转一下就停的,我第一反应是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吧  官网就有  。。。。。。。。。。。。。。。

已经修好了,你这么多分,都灌水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