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E1-472G充电灯亮,电池不进电,,求助

楼主(2018-05-12):
  ACER   Aspire E1-472G充电灯亮,电池不进电,,求助
  版号:EA40-HW   12243-SC
  故障现象:充电指示灯正常显示充电状态,但是电池不进电,测量发现PU4403 PIN 11无电压,PWR_CHG_BM#信号是不是开启电池充电的信号?希望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谢谢!

EA40-HW ULV 12243-1.pdf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坏了。。。。。。。。。。。。

电池好的,装别的机器上测试了。。。。

网友:
保护隔离的管子看看,,,,,,,,,,,,,,,,,,,,,,,,,,,

网友B:
灯亮证明EC已经发出充电信号,充电芯片多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亮证明EC已经发出充电信号,充电芯片多查查

谢谢,这个PWR_CHG_BM#信号是从EC PIN82脚发出的,实际测量没电呀,是不是EC有充电指示也可能会坏?

网友:
不会啊,低有效的信号是没电的,不信你拿开电池看这个是不是变高电平

网友:
谢谢,大神机器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充电的我也是基本搞不定哈,除非有好板可以对比。

网友:
充电牵扯比较多 BIOS有没有排除过?

网友:
看看相连的小Q管

网友:
谢谢大家,机器我已经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