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8-05-12):
接到一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不通电,这个是外接12V电源的,插电有短路!拆出电源板,有明显烧毁! 电容明显鼓包,拆掉还有短路,测得高压板MOS管和二极管击穿短路, 换好修复!

网友:
tongb通病 ,你三台 都是 坏这里??????

网友:
外接电源修的不多,但清华同方的通病就是电容。

网友A:
这种机器等到烧高压板的MOS管,你只换这个管,就等着返修吧。

网友:
电容是坏的最多的

网友(2019-01-30):
楼主,后面有过来返修吗???

网友:
保修15天没事................................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very detailed, to see more times to remember

网友:
显示器现在维修,只能当兴趣爱好,钱是已经不能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等到烧高压板的MOS管,你只换这个管,就等着返修吧。

目前就修过电源板,几个驱动板,还没遇到高压板和升压板出问题的,换开关mos管是不是还需要换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就修过电源板,几个驱动板,还没遇到高压板和升压板出问题的,换开关mos管是不是还需要换电容呢

电容、升压器、灯管,任一电路不良均会造成烧MOS管。

网友:
三台都是这吗?

网友:
又学习了,师付

网友:
我有个aoc e 2250swd,图像发白,颜色缺失,鼠标拖影,显示器反应超级慢,能修吗?多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  高手 谢谢分享  高手谢谢分享  高手

网友:
和我用的架子一样  和我用的架子一样  和我用的架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