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更新后wifi功能不见了?

楼主(2018-05-12):
win10更新后wifi功能不见了?

网友:
很简单的啦。国外买的电脑,不知道中文对不对得上,自己翻了一下 差不多看看吧。
只要右键左下角“开始”-“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  右键 右键  带有’Wireless’的适配器-点击第一项 ‘更新驱动’-点第二个‘自己选择更新’-选择第二个‘自己选择’-然后看到一个列表,点击其中日期最近的那个版本,然后点击‘继续’- 大功告成。wifi界面回来了。

网友:
情况如上补充以下几点,
1.如图,无限设备完全找不到
2.网络配适器里无线驱动莫名消失
3.英特尔proset/无线软件此时停止工作,无法卸载
4.蓝牙功能和wifi同步消失
5.有时候wifi功能会莫名恢复正常(概率很低,且时间短暂),此时配适器一切正常,但即使此时卸载重装配适器也不能解决之后wifi消失的问题。
最后,真心求大神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
啊啊啊,我也是这种情况,然后同学帮忙,终于弄好了。

方法:右击开始→打开设备管理器→点网络适配器→右击里面一个什么什么网络适配器,//我这里是第一个

然后我这个就好了,题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5d368d1ef3ecce3f60c057c5.html
按照这个方法可以修复,但是还是每次莫名发作,无语

网友:
默默地哭泣。。。

网友:
已经被这个问题坑的不要不要的了。每次wifi一来姨妈我就知道要强制关机了,然后系统越变越慢最后只能重装windows。
这回是第二次了,狗日的信了更新,等我装完第一时间关掉它。
这种问题真的很让人失望。
更新有风险!
更新有风险!
更新有风险!

网友:
我也是这个情况,整了两天没弄好,打电话联系客服给我发了这个 无线网络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好了。这个是下载链接,聚好用-工具详情

网友:
你去 更改适配器选项 里看看是不是把无线网络连接禁用了

网友:
右击开始菜单_网络连接 _禁用WLAN_启用

就可以了 我刚刚无意中摸索出来的

迟来一年的回答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比心

网友:
右键左下角“开始”-“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右键一般带有“Inter(R) **** Wireless”的适配器-“卸载”-然后重启电脑-消失的无线图标出现(注:只是个人经验,可能不适合于所有情况,无效莫怪)

网友:
今天在解决困扰两个月的无法用指纹解锁笔记本电脑的同时 也解决了笔记本的wifi功能555
可能这个方法适合那些 驱动没问题但就是找不到wifi开关的朋友 (在网络适配器里也没有wlan无线的项)
主要方法:把自己下载的杀毒软件的 优化项全部去掉(开机优化项) 一键复原 然后再重启 就会发现一切的都回来了
这个问题主要是依赖于杀毒软件的使用习惯 以后在优化开机速度时 多看看禁用了哪些项目
其实也是杀毒软件并没有很好的适配win10的原因 这可能跟win10的使用率不高有关把
此类方法还可以解决很多找不到的项目 比如杜比环绕音效 显卡设置界面 以及pin码更改的问题
希望能帮助各位!

网友:
我每次都是回滚bios的,看到这些方法我觉得我肯定疯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T-T求帮助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貌似是4月28号win自动更新造成的!试了前面的各种方法都没有用!于是我把那个wireless network adapter禁用了再启用重启了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
最后
启用WLAN!!!!

网友:
首先更新下驱动,如果还是没有,就是无线网卡松了,拆机,把无线网卡重装一下就好了,不放心的话就用橡皮擦一下网卡上的金属接口

网友:
同同同,题主解决了嘛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还是不行。。。
求大神解救。。

好像解决了,

原来是家庭版,用同学给的Win8专业版的key升级到专业版,

然后好像就好了?

我再用几天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啊,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