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商务T460 故障是暗屏

楼主(2018-05-12):
商务T460 故障是暗屏,来了留机拆机直接先量主板 屏线接口的保险保险有好几个。     F5保险是19.5V  直接给屏供电的   F6保险3.3V  找了几个0 欧姆的小电阻换上 电压正常(请忽略我用焊锡连了一个保险等会安)接屏上电瞬间大短路 吓我一跳,我估计哪烧了 也有可能是什么地方有小短路直接对地了 为了保险把屏去掉找了一块烂屏试下  接好一插电没事!!!开机屏亮了 奶奶的 屏不会被我烧了吧  把屏的电路板熟料纸弄开看看  表笔直接量把  其中一个大电容坏了 换好屏接口也是有烧焦的一脚清理了下没事了               接电不短了还是暗屏估计旁边这个芯片坏了拆烂屏上面的配件换上亮机了。不道叫什么芯片 大概一开始的原因就是它的问题和电容 导致主板20V保险F5和F6击穿了没啥技术含量勿喷

网友A:
电容坏了,导致短路,完美维修。增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了,导致短路,完美维修。增加经验。

屏的背光芯片也换了
  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电容短路的机子也有修了不少啊哈哈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继续加油!!!GO

网友:
谁有这机子的图纸买也行  又一台 这个不开机  没有图纸修不了    谁有图纸 买也行 在哪买告诉我也行  着急

网友:
屏的点灯背光电路还是很容易坏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