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 SYX198可用SY8208直接代换

楼主(2018-05-12):
      接修一台E450不通电,无待机电流 打开后盖量了一下公共点短路,以为有鱼捡了 满心欢喜迅速拆机
     拆开一看傻了PU11完全烧成灰了 焊盘也没了 这板号NM-A211 仁宝比较人性化 迅速断开前级与后级节点 嗯,两边都不短路了 心情舒服一些了 找来图纸看了一下,是产生1.5V供电的芯片 型号是SYX198DQNC  拿起风枪迅速吹下,拿刀片把焊盘刮干净,把掉的焊盘补上,都弄好了才想起了没有这个芯片!!!
     但是发现SY8208和这个芯片定义基本一样,就2脚和3脚好像有点区别,其实到这一步了也是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了,迅速装好芯片,把前级节点接上。插电
     特么的还是0000?一看DC口处保险也烧,一坨锡连上............这里注意一下,我是没有把芯片输出后级接上的,因为不确定能不能代换所以先空载量一下输出
     这里上一下图纸对比(图纸对比可以发现SY8208的FB是0.6,但是我没查到SYX198的FB是0.6还是0.8所以不能接后级试机)

事实是成功代换 此机比较简单 这个代换给各位个参考吧

网友:
收下,这个以后遇到可以直接装,有的时候手里还真没有这芯片,定芯片又要几天,

网友:
以后不会有问题吧   主要是不返修就安逸了   很多就是当时候好了  过来一段时间又挂了

网友:
不明觉厉,厉害~~~~~~~~~~~~~~~~

网友A:
注意看后缀。后缀不同不要乱代换
SYX198系列有SYX198B、SYX198C、SYX198D;
SY8208系列有SY8208A、SY8208B、SY8208C、SY8208D

网友:
这两个芯片原来可以代换的,下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后缀。后缀不同不要乱代换
SYX198系列有SYX198B、SYX198C、SYX198D;
SY8208系列有SY8208A、SY8208 ...

应该是要注意,我换的两个后缀是一样的所以没发现 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楼主,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这样没有查清楚能不能代换就上去,胆真大。不过前辈栽树后人乘凉。学些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这样代换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代换的要查下引脚定义。我是不敢直接代换的,怕烧东西

网友:
尽量不代换吧,烧一大片又修半天

网友:
这个替换知道了 谢谢  下次缺芯片可以试试。。。。

网友: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