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可以直接移系统到固态硬盘吗?怎么移?

楼主(2018-05-12):
机械硬盘可以直接移系统到固态硬盘吗?怎么移?

网友:
有一个工具,叫傲梅分区助手,可以帮到你。
我当初买了新笔记本电脑又买了一块M.2接口的固态硬盘,两块硬盘都接在电脑上,打算把机械硬盘里面的内容通通转移到固态硬盘里面去,用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
不能重装,因为没有随机提供操作系统和预装软件的安装包,也没有随机提供驱动程序。操作系统无所谓,Win10的安装包在网上随处能下载。但是没有预装软件的安装包和驱动程序就很难办了。
我从网上搜到傲梅分区助手,就试用了一下。我发现,转移结束后,这个软件自动在固态硬盘上建立了EFI分区并写入了引导信息,可以直接从固态硬盘引导进入Win10系统。固态硬盘一直用到今天也没有出现问题。
当时我的机械硬盘里面连操作系统加预装软件一共50多个G,固态硬盘是120G,可以迁移。如果机械硬盘里面数据的大小超过了固态硬盘的容量,也许题主需要先清理一下机械硬盘,或者仅迁移C分区。

网友:
非常简单,我前段时间刚给笔记本加装了一块固态,然后进行了系统迁移。
这是我的笔记本

CPU:i7-3632QM;
GPU:GT740M
内存:4G+4G
这个配置对普通办公来说算是比较高的了,但用着卡卡的,开机后需要一会儿才能流畅响应。机械硬盘本身就比较慢,在使用过程中还会随着时间的积累变得反应迟缓,老机器使用的卡顿问题,大多时候是机械硬盘的锅。
我这台拖拉机正好预留有一个固态硬盘位(ThinkPad很多机型都有),于是想着废物利用,加装固态装系统,来个系统迁移。

安装完毕后,开机

注意,开机后在资源管理器里是看不到新加装的固态硬盘的。但这时候打开磁盘管理,我们看到它已经被识别,作为未分配空间躺等你临幸。

下面开始进行系统迁移
这里推荐一下分区助手这个工具

选择固态硬盘,创建新的分区,并进行4K对其

在左侧的菜单选择【迁移系统到固态硬盘】,这一切都是傻瓜式操作。

最后点击【提交】

然后自动重启,进入分区助手PreOS模式,接下来等着就好了,我的系统盘文件大概有45G,用了12分钟。实际耗费时长看你的系统盘的大小以及两边硬盘的读写速度。

这样的界面是正常的不要急,有些版本的助手是进度条的界面。
完毕后自动开机,进入系统,我们发现刚才启动的过程并没有变快啊,进资源管理器一看,系统盘还是原来的盘,又多了一个系统盘,正是我们的固态硬盘(这里忘了截图了)
我们需要进入BIOS的启动设置,把启动盘设置为固态硬盘才行。
重启过程按住F12(不同的电脑进入方式不同,具体来说都是按F几)进入启动设置界面。用方向键选择第三个SDD那个,回车。

系统重启,速度贼拉拉快,开机11秒进入桌面。一切还是那样熟悉,啥都没变,不用重装系统。
然后再看,一切正常,原来的系统盘已经退位了。接下来你就可以格式化,合并分区等善后工作了。

以上就是加装固态后系统迁移的过程。
我个人有做一个公众号,经常分享电脑知识,有用的软件,IT方面的一些技巧和教程等,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还有一些其他常遇到的问题的解答和处理方法,比如桌面美化,如何突破限速下载百度网盘文件,怎样手机屏幕共享到电脑以及如何在手机上播放电脑的视频等等。
微信公众号叫【张脑湿】,ID是:sshh2333.

网友:
dd if=/dev/机械硬盘 of=/dev/固态硬盘 bs=4M
如果大小不合适就用parted/gparted调一下再操作
这问题太low,我匿名吧……

网友:
把老系统用windows自带的backup功能备份好,做出一个系统镜像。
然后再创建一个系统恢复光盘。

换上ssd,用刚刚创建的光盘启动系统,然后恢复备份即可。

网友:
除了谷月姐提到的傲梅以外据我所知新的华硕主板自带硬盘对拷功能,也可以完成系统迁移工作。
但之前看到过一种说法是机械硬盘直接对拷到固态会把文件碎片等一起拷到固态,导致速度受到影响。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可能是存在的,但实际上我自己并没有做过类似的对比,所以只是提醒题主一下,还是别犯懒,直接重装系统吧

网友:
分区助手,很方便,这种东西百度一下就行了,小白要学会自己去调用资源,才能有进步。
记得4k对齐。

网友:
理论上,只要是硬盘就可以直接进行系统转移。
基本原理是,将原有机械硬盘的“系统分区”(如C:\),做一个完整的“分区备份”(用英文来说就是Backup Partition),放于原有机械硬盘的“数据分区”(如D:\),然后将这个备份还原到新的固态硬盘,当然,前提条件是固态硬盘的大小,必须大于原有机械硬盘的“系统分区”。
之后,拆出机械硬盘,再于UEFI调整成由固态硬盘开机。如果开机成功,但激活(以Windows常规激活方式)失效,请自行找其他方式修正,例如KMS、小马之类。
很多主流的备份软件都能进行这个操作(好像Aomei Backupper,即是谷月姐所说的“傲梅分区助手”),甚至Windows自带的备份工具,也可以制作“系统影像”备份,进行这样的操作。

网友:
请不要移动,直接重装进固态

网友:
分好多情况,第一种,也是最推荐的一种——重装。第二种,机械盘 BIOS+MBR,挂上固态盘,进PE,DG工具初始化磁盘,固态盘新建MBR分区并激活分区,克隆原C盘到固态盘的分区,如果之前的系统有100M的引导区,所有文件全选复制到固态分区,之后修复f引导。从固态盘启动应该就能进系统了。

网友:
我的电脑是华硕的笔记本,装固态时候我这种神经病比较介意系统是不是正版的,而当时华硕的备用隐藏分区只能支持出厂时候的8.1,我就用隐藏分区恢复了回去(那个时候win10刚刚出来,第一批升级了推送),然后华硕官网下载备份工具,备份了系统,接着取掉机械硬盘,硬盘位直接ssd,然后U盘启动,恢复8.1再升级win10,,什么4k呀,achi呀全自动搞定了,现在重装都是微软官网下一个什么来着,重装系统联网自动激活,都不知道当时张怎么研究出来的

网友:
把分区引导设置好,用pe开原版ghost就可以移动了

网友:
当然可以移。很多大牌SSD厂商提供了官方的系统迁移工具,去官网下载即可。

网友:
奥梅分区助手就可以。不过移动的速度非常慢,还不如直接重装,十分钟就能搞定。
至于自带软件,买电脑第一件事就是全部卸载

网友:
这个叫系统迁移,我用的是奥美分区助手。好像没出过什么问题,移过之后,你两个盘上面都有系统,再改一下引导就行。

网友:
你这个问题百度就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我已经转移过n台机了,用ghost就行。

网友:
可以。
用ghost。
但是前提是固态硬盘的容量不小于你机械硬盘中c盘的容量。

网友:
我是直接用ghost从机械硬盘拷到固态硬盘的..

没出现啥问题

网友:
这个移不了,重装系统然后把一些桌面文件和C盘以外的文件可以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