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8-05-12):
来自: LAN 来自 LAN
U盘=USB控制器+闪存控制器+FLASH
固态硬盘=硬盘控制器+FLASH
FLASH一般就是各种闪存芯片,一般都是NAND的片子。
所以,U盘和SSD是加了控制器的闪存,而影响闪存速度的是控制器的性能,比如SSD性能高于U盘,主要靠的不是闪存的速度而是控制器的实现。
补充一点:高速U盘用的其实是硬盘机的主控芯片,所以才比一般U盘速度要快,SSD的主控一般都是32位的芯片,而山寨U盘一般是量产的8位芯片,性能差别是非常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