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p过保后主板摔坏漏电,修好后用了段时间现在屏幕时不时阴阳屏,继续修还是买新?

楼主(2018-05-12):
iphone6sp过保后主板摔坏漏电,修好后用了段时间现在屏幕时不时阴阳屏,继续修还是买新?

网友:
首先这个问题是iPhone主板摔伤后导致的问题,当然iPhone不当主板维修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呢,继续修还是买其他的呢,那么是要看iPhone的
补充一点,iPhone第三方维修主板,属于第三方拆机,不在保修范围,你说的官方加价换新机,是官方提供的交换价服务,你这个是会被拒保,不在保修范围,这条路没了
然后预算三千,你这个手机如果是64G以上,可以卖一千上,补三千,买一个4500的二手7P128
峰回购以上

网友:
3k左右买全新6sp应该有点难度,卖掉手上这个,加上3000买一部新机吧!如果预算不足买国行就买国外无锁的,6sp还是不错的,尽量买系统低点的版本,可以用多两年(要是经常摔手机建议搞个皮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