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3 解id刷机白苹果进度不动

楼主(2018-05-12):
刷机进度条不动,也不报错,一直等待ipad,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硬盘没装好或者硬盘与CPU之间通讯有问题,IPAD3硬盘是大硬盘,装用iPad4底层的小硬盘也可以刷过,把锡值高一些比较好。

网友:
iPad3一下要买在淘宝买硬盘才能刷过

网友:
换硬盘,一般都是硬盘不对,一直在正常等待,可以重新建个底层试试,不行就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