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罗2011演讲里提到的,给学员提供免费Wifi,由于小部分 ...
老罗2011演讲里提到的,给学员提供免费Wifi,由于小部分人下BT和电驴导致网络瘫痪,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2018-05-12):
老罗2011演讲里提到的,给学员提供免费Wifi,由于小部分人下BT和电驴导致网络瘫痪,有没有解决办法?
WiFi

网友A:
限速软件,或从wifi管理端直接杜绝上述功能

网友:
正儿八经的方法用策略路由搞定。
歪门邪道就用网络剪刀手、网络执法官之类的流氓软件一样搞定。

网友:
有一种方法叫做PPPoE登陆,可以在dd或者番茄固件中找到。
加入WIFI的人必须用账号和密码登陆才能够使用网络,而分配账号和密码的人是预先设置的IP地址(不会变动) ,协同对IP进行限速操作,从而达到对网络的控制。

网友:
填个上网行为管理设备可解决。BT,视频,等等都可以封。

网友B:
这个一般企业级的无线路由都有qos功能,对单个IP在路由器上限速。是可以的做到的,另外在无线方面可以调低date rate,做到多个用户用低速来上网。

网友:
没有满意的答案

网友A:
感觉是该想办法 疏导, 而不是去堵. 比如更便捷的有线上网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