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845GV“主板时亮时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12):
一个外地客户,此人拿货的时候价格和别人一样都不找你,一有找不到售后的东西像什么硬盘、内存、显示器之类的马上就想起你了,说都不说直接发过来请你帮忙搞,好像你应该给他搞的似的,我对此人相当厌恶。发过来一片845GV主板,说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要么反复重启,要么直接不上电。我收到后随便检测了一下,可以正常开机。反复点了3、4次没发问题,只发现固定CPU风扇的塑料座子坏了,就给他换了一个塑料座子,收了50元钱给他发回去了。谁知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了,说是没有修好,还是老问题。我说主板太老了,没有配件,修不好了,退钱给你吧。架子我亏本送给你了。这下他慌了,说出了实情,这是一片工控机用的主板,这台工控机是一台价值20多万的光谱分析仪用的,必须要修好,要不然20多万的设备就罢工了,软件和硬盘捆绑,售后点早没了。网上也没有卖的,我晕,不搞还不行了,让他发过来。他把整个机箱都发来了。顺丰速递,运费100+,看得出这事情的严重性了。

主板全貌:纯山寨货,垃圾845GV芯片组

轻松秒杀I5、锐龙的极品CPU:478针赛扬1.7G处理器

超大容量内存:山寨128M DDR

言归正传,反复测试,发现有时能正常开机。但有时彻底断后再开,要么不上电,要么反复跑码不亮,反复跑码不好找故障,不上电的时候比较好搞。正好碰到一次不上电了。

先测晶振:波形正常,频率正常

再测RSMRST:电压不对哈哈,只有2.4V左右,正常应该是3.3V,

有几种可能,一是IO坏,二是桥坏,三是板层漏电,四是可能有相关的三极管、电容问题,由于是山寨货,以为没有图纸,准备先换个IO试试,谁知百度了一下板号,竟然发现了图纸,真是天助我也呀。直接搜RSMRST,发现除了IO,只连一个Q23

拆掉Q23测试,IO侧恢复到3.3V,Q23 B极高电平正常,换了一个三极管故障不变,看来是E极拉低了,搜IRSMRST-

只到ICH4,看来是桥坏了。换桥?NO NO NO,一是手上没有845这种老古董了,二是到网上去买估计也是被卖芯片的坑几次才能买到能用的。直接找一下RSMRST的上拉电阻R239,2K的上拉

直接000电阻伺侯

电压正常了

反复开机,测试一天正常交货

结论:按道理来说,RSMRST是一个信号,不能用简单的电压代替,但有时候山寨货并不按常理出牌,我还修过山寨板PWROK、内存SMB总线不正常,直接用电压代替完美运行的,总之一句话,不管用什么方法,能赚到钱就行。

网友:
哈哈 赚到了  这个钱收得爽啊  第一次五十块 如果是好了 同行 该笑死了

网友A:
上一年  车管所  就是这问题   我收了 2200  不要问我为什么   只因 只有我能维修!

网友B:
我也修了几块这样的工控主板,但是没您修的设备贵,想知道您收费多少,可不可以告知一下,作为参考?

网友C:
这人这样就该收拾一下,没个千儿八百不行啊。不知楼主到底收多少呢?

网友:
这个0欧价值不是一般的大,楼主好技术,感谢分享。

网友:
也是要技术好才赚得到这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年  车管所  就是这问题   我收了 2200  不要问我为什么   只因 只有我能维修!

2200不错。估计这个价格这个主板 人人都有修好的动力吧。

网友D:
兄弟 图纸贡献出来呀。以后万一大家遇到 也难得到处去找,有图纸要好修很多。

网友E:
恭喜楼主,马到成功,这钱赚的爽。就故障本身而言,要么是R239阻值变大,要么是R268阻值变小。还有一种可能性,是Q25基极控制信号变差,导致Q25工作在放大区,没有饱和导通。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网友:
接工控板确实赚钱,很多都是定制的。上个月接了一个国外TOP915.半个小时搞定12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了几块这样的工控主板,但是没您修的设备贵,想知道您收费多少,可不可以告知一下,作为参考?

也没有收到多少钱,200元。也不能太贵,因为经销商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加钱给直接客户的,要留点余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人这样就该收拾一下,没个千儿八百不行啊。不知楼主到底收多少呢?

200元。比修笔记本强点。我修一个笔记本才能收到150元钱,还要拆装修搞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图纸贡献出来呀。以后万一大家遇到 也难得到处去找,有图纸要好修很多。

图纸就不传了。百度文库有免费下载的。这图纸估计一辈子就能用上这一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马到成功,这钱赚的爽。就故障本身而言,要么是R239阻值变大,要么是R268阻值变小。还有一种可能 ...

电阻都是正常的。尝试过更换R239、直接拆掉R268,故障不变。百分之百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