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110无背光修复成功,主板是 广达的QUANTA_R33_UMA_DIS_REV_1A_HP_

楼主(2018-05-12):
首次发贴!发得不好请大神和坛主们包容

   问题:客人拿机来说从家里带来的机,放了很久没用了!!之前正常的,拿过来,开机用了几小时
就会闪烁!!有时一会好了,有时要重新开机,后来重新开机只有开机声音了,黑屏!

刚好手上有屏,先搞了个屏试机发现只是没有背光,键盘也调了,没用!那就是主板那边的问题了。
 拆开主板按图纸测了下接口,各种供电进得测量,发现第12脚没有3V的电压, file:///C:/Users/t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但这个电阻是没安装的,飞线到这个焊点后,打了下阻值有400多!度机好了

本人小白,第一次发贴,向大神们学习!!讲得不好不要喷啊!!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厉害了!。。。。。。。。。。

网友:
   收藏一下   以后备用   谢谢楼主

网友:
 重新补充下:两步搞定
第一:拆开主板按图纸测了下接口,各种供电进得测量,发现第1,2脚没有3V的电压
然后把相连的元件查了下,发现U6这IC坏了!这个IC第1脚是输出到显屏口接口的1,2脚的LCD-CON.找了半天没找到,只好短接了,接起来后,开机还是一样没背光!!
 第二:心想是不是不是接口的第36脚PWM_VADJ信号没有吧!这个信号是与南桥相接了,用放大镜看了下,发现与C5电容相接的一个R10电阻脚断线了
但这个电阻是没安装的,飞线到这个焊点后,打了下阻值有400多!度机好了

 发的主板实图中有接线 谢谢!